揭秘DX7,DSX7高频头与主板通信协议

楼主(2010-03-15):
信号由宽排线由主板引入高频板
另一根排线对高频板供电

废话不多说了,上图
智商高的同学自己试着解下码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老金前辈的DX7不是出了吗?

网友:
呵呵,老金的帖子顶一下

网友:
这不光得智商高,还得眼神好啊

网友A:
看起来是PPM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PPM模式

这不是PPM,DX7的射频板于控之间的接口是SPI的。射频板下面还有一个芯片,应该是个单片机,(不好意思,在楼主原来的图上画了个圈,如有侵犯版权我即删除)它负责将控送过来的信号转换然后通过SPI接口传给射频板然后发送出去。

网友B:
我记得rcgroups 2年前有个帖子,分析过高频头和控制板间的接口和协议,并用高频头做出了自己的控。
好象是125k 的串行接口。不过分析这个意义不大,更底层的协议还在高频头上呢。
如果能把高频头上6936和单片机之间SPI 接口的协议才可以控制dsm2的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rcgroups 2年前有个帖子,分析过高频头和控制板间的接口和协议,并用高频头做出了自己的控。
好象是125k 的串行接口。不过分析这个意义不大,更底层的协议还在高频头上呢。
如果能把高频头上6936和单片机之间 ...
这需要太大量的数据分析了,呵呵!除非是有人有心去破解JR和Spektrum然后出副厂的接收机。

网友:
COW!这个信号咋越看越像RS232的

网友:
老金在出题XX大家?

网友:
怎么“考 试”两个字也变成XX了?

网友:
老 金 的工作台 总是收拾得比较干净 很舒服啊。

网友:
波形很像串行编码,uart吧?

网友:
为什么没人去尝试破解FUTABA 2.4?哈哈 期待FUTABA 兼容接收机啊!

网友(2010-05-04):
求救DSX7!!没用DSX7一段时间开机背后对频灯不亮??接收机收不到信号,对频也没反映!!也不知道对频方法是否正确!由于也不见了那条带开关的线不知道是否重要?!!我只能这样试着用那BIND PLUG(带黄条的)线接入BIND端口(横向的)通道;2.接上电源接收机卫星LED闪耀 3.按住控背后的对频灯按钮开控一会结果失败还是对不到控背后的LED一直不肯亮起,卫星接收LED一直闪耀不停??现在真不知道是控卦了还是信号对码丢失需重新对频加上对频操作有误所致!!真一头雾水!!郁闷中!!请知道的模友帮忙解答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那个发射模块NT1X1 可以买到, rcgroup上已有人用这个做了发射机, 这是一个通用2.4G RF+MOD模块,支持2通道DSS冲突解决。

NT1X1 的通讯接口应是 TTL 串口的(如果没记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