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啊

楼主(2010-03-15):
各位大虾们,小弟这里跪求大家援助啊。
我想用51单片机直接搞一个舵机的控制。结果给1.5ms的脉冲的时候,他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可是,我要是给0.5的脉冲和2.5的脉冲,那就抽象了,无论是那个脉冲他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转,一直到尽头,,
我用的舵机是辉胜的9g(20快钱一个)
我把他的红色线接电源,黑色接地,白色接信号(单片机)
舵机和单片机我都用的7805供电,,,
...大虾给看看,咋样让他按照我的要求动,别瞎动。。。。。

网友:
模型上用的舵机脉冲范围是1ms-2ms,角度是±45度。
你给0.5ms和2.5ms脉冲超过范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啊,大哥,前两天断网了。我按照你给定的时间范围重新实验,我发现无论怎样给数据,它都只给一个固定的角度,用手掰开一个角度,他还恢复那个角度。我给数据是每两秒给一次脉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大哥,前两天断网了。我按照你给定的时间范围重新实验,我发现无论怎样给数据,它都只给一个固定的角度,用手掰开一个角度,他还恢复那个角度。我给数据是每两秒给一次脉冲。
晕~~~~~~~~你想它转动的角度不同,就得送不同宽度的脉冲才行。脉冲周期是20MS

网友:
超范围了,你那个接收测量一下,看实际输出的周期是多少,哪有这么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大哥,前两天断网了。我按照你给定的时间范围重新实验,我发现无论怎样给数据,它都只给一个固定的角度,用手掰开一个角度,他还恢复那个角度。我给数据是每两秒给一次脉冲。

你2秒给一次脉冲是不行的,这样的话,舵机即使转到位也不能带动负载,要每20ms给一次脉冲。
至于角度是看你给的脉冲宽度。比如1.5ms宽脉冲是0度,那么1ms脉宽就是负45度,2ms脉宽就是正45度,这样在正负45度之间你可以给1ms--2ms之间不同的宽度脉冲,舵机的舵盘会有个对应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