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电压一般是1A....0851是750MA,可是时间怎么差这么 ...
B6充电电压一般是1A....0851是750MA,可是时间怎么差这么多呀!

楼主(2010-03-15):
我0851
充电器
充电,2200MA的
电池
上下机3.2V,用了八个小时充满,真的汗!用B6据说3个小时差不多完工,怎么差这么多呀!

网友A:
lz猛,我电池用到3.7-3.8就冲了。四小时充好。
b6充电,最快一个多小时能充好。用大电流冲

网友B:
3.3V估计快要杯具了,B6我1.1A充一般85分钟

楼主:
回楼上的,不会的呀,以前我的LAMA电池一直是3.3以下充的,飞了一百个循还了吧,还是好好的呀!

网友C:
0851似乎是循环充,每节电池分时充的,750ma充电其实是对一节电池,也就是第一节充个1分钟,停下来再充第二节一分钟,所以充电时间理论上是750ma同时充3节的3倍。

网友:
俩充电器都挺垃圾的,B6还能快点,精度一般,0851精度可以,有时候时间吓人,我上次冲了5个小时。。。 中间不停的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