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0-03-15):
我的JJ是 ESKY HOBBY BEE 2 从新对玛前是因为2块
电池
在JJ上的尾部反应不一样,一块要把微调拉到最左,一块是拉到最右还要不段修正,决定对玛,可没想到对码以后JJ的尾巴转的不受控制,逆时针的,调整4和1不能修正,油门越大转的越厉害,这时我怀疑是对码时出问题了,于是重新又对了一遍,结果还是一样,手拿飞机晃动尾巴,有修正动作,
请问一下我这个JJ是哪出了问题啊,是尾
电机
还是4合1?
如果是尾电机的话有什么好用点的吗?对码都能烧毁的东西好垃圾

网友:
没人帮分析一下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皮带打滑,或是尾中联固定螺丝松了,尾中联在尾轴上打滑。

网友:
谢谢LS,我这JJ是尾电机的,能改的话真想改皮带传动的

网友A:
那就检查一下尾桨会不会打滑,尾混控是否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