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式机机箱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手头有2个闲置电源,能够正常给B6供电的那个我测了一下电压,分别是:11.36V/5.17V

而不能正常给B6供电的那个电源电压分别是:10.66V/5.30V

看来只有12V的那个电源有问题,请问是那个地方可能出现问题呢?好修吗??

楼主:
忘记上图了

补图了~~

正常电源的黄线电压

正常电源的黄线电压

正常电源红线电压

正常电源红线电压

非正常供电电源黄线电压

非正常供电电源黄线电压

非正常供电电源红线电压

非正常供电电源红线电压

非正常供电电源内部

非正常供电电源内部

非正常供电电源内部

非正常供电电源内部

非正常供电电源内部

非正常供电电源内部

非正常供电电源内部

非正常供电电源内部

网友A:
试着调下那个蓝色的可调电阻,看能不能调到12V

楼主:
多谢了,我回家试试~

网友B:
在5V输出上接入一个水泥电阻(比如2-5欧姆),12V的输出电压就会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5V输出上接入一个水泥电阻(比如2-5欧姆),12V的输出电压就会正常。

这么神奇??
是否直接让5V输出形成回路?
大一些的电阻可以吗?比如100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调下那个蓝色的可调电阻,看能不能调到12V
兄弟,我不知道原理
但是按照你说的做了

电压调到了11.58V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