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co618的小车床电机问题

楼主(2010-03-15):
新人请教,c0618换交流
电机
+变频器合适吗?扭矩会变小吗?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A:
完全可以!

网友B:
也想知道,楼下回答啊

网友C:
是换三相电机吧?可以呀

网友D:
肯定可以的 不过要多花点钱,也就是变频器的钱了。改好用着舒服,比变速箱的舒服。变速不用停机了。

网友E:
见人见智

楼主:
我的车床是CJ0618/300/220V,换电机打算换交流的再加一个变频器,就是不知道原来电机的位置够吗?另外低速时的扭矩会小吗?

网友F(2012-03-09):
两年没人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