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干边写]——老爸和我一起做快动平口钳

楼主(2010-03-15):
老爸要帮我做个又大又薄的平口钳,
用三块钢板和一块方钢焊了个底板。。。

然后经过我一整天铣,锯,锉。。。
初步成形了。。。
没带相机,
直接拍结果。。。

网友(2012-08-17):
 好爸 好机 好产品

网友(2010-08-28):
当自己做的东西开始能够动起来能够工作时,哪怕做得再不怎么样心里也是非常高兴的!
因为是自己“生”的!!:loveliness: :loveliness:
更何况LZ做的JJ蛮漂亮的!

网友:
台钳的夹持只用一个M8的螺丝,可能在用铣时力量不够.

网友:
下面有齿,估计夹得很牢固吧,呵呵,别想歪了哦

网友:
好漂亮 又使用的台钳

楼主:
终于做好啦。。。

网友(2010-03-16):
做的是不错 工艺有待改进啊 别跟我一样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初准备用梯形丝杆,
结果螺母占掉一大块空间,
有效行程才130mm,
而且全部张开后还要露出好长一段丝杆,
收于距工作台太低,
转动起来非常不方便。
十分不理想。。。

在坛子里找了几个贴,
了解了快动平 ...

不错啊   这个是用在5轴上吗
活动钳口的拉紧螺丝 应该是能够转动的吧 这样是不是会有干涉啊
等你做完了 我也照着你的做一个 用在小床上应该不错

网友:
2块钢板合在一起钻孔,分开不就是半圆槽了

网友:
 两面都是沟槽,怎么会形成这种样子呢?
   如果是我,就找一块厚的铁板,钻上一排孔,然后从圆孔的中间位置把铁板锯开,两条带半圆槽的配件就做好了。用10毫米的钻头钻孔估计就够用了。

楼主:
不保密。。。
还没做呢。。。
构思好了,
近两天动工。。。

网友:
滑动块底部的构造保密吗?

网友:
好   可以代做一个吗??

网友:
俺咋就没有这样的老爸跟俺一起玩那。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俺儿子有这样的老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