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排气管不增压了~

楼主(2010-03-15):
飞机从天上下来加油准备再飞,就发现发动不了了,检查发现是排气管不增压,导致油不进化油器~
这已经是第二跟排气管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之前用的是亚托50管,这次坏的是三铁的,郁闷啊 ~~

网友:
漏气了么

网友A:
清洗下排气管,摇一摇看有没异响,不一定是排气管哈,看哪里漏气没?仔细检查下,不行油管全部换好的,这点米不能省,好的油管我就不多说了!

楼主:
我检查过2根管子,都是没有摔机的 ,外表面非常好,没看到有漏气的地方,用力晃也没听到有声音。
难道是里面穿孔了?可我又没有暴力飞行,应该不会内部穿孔把

网友B:
1、哪里漏气
2、排气管破了

网友C:
加压管好着没

楼主:
管子里面看不到,应该是穿孔了,但我连坏两根,觉得有点想不明白了。
难道是哪里有问题导致坏排气管?

网友D:
没准油箱裂了

网友E:
没摔没磕的排气管是用不坏的,更不要怀疑排气管内部穿孔什么的。你遇到的只是在正常不过的正常现象了。未启动时,引擎转速低,引擎吸气产生的文氏效应也低,所以化油器吸油能力差。另外,在启动前,引擎内没有点火,没有热膨胀废气排出,此时排气管当然不会有增压效果。

网友F:
很配服楼上的大佬,分析得那么仔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