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P 飘飘机哪款好?

楼主(2010-03-15):
(无正文)

网友:
四通道的好

网友:
hi

 我想我还是可以说说2句的,因为我用住好小子 4同的  就是你的第一个

飞机是很不错的飞机  但是组装的时候比较麻烦,它不想其他的飞机都是半成品了,这个飞机运给你的时候  具体的说就是碳棒  一些泡沫,一个说明书,大概就这样   然后就要你的动手能力了  我花了好几个晚上才装好   是装好  调节那几个舵机是比较麻烦的一步  还有副翼的安装   特别提醒一下,安装舵机的时候 先通一下电  插进接受就可以了  这样可以让舵机复位,我之前就是没有这样  所以那个连接舵的引棒长度 粘好了又拆开好几次  非常辛苦呀。 但是你装好了  你会体会到飞其他飞机体会不到的成就感,因为是自己亲手弄出来的,而且飞起来了。而且飞机摔坏了很容易修补,用胶水粘好就好啦, 对了 还有推荐你另外买一些碳棒加固飞机的机头部分  机头还是比较脆弱的。我的飞机就是机头整个断掉了   还好修复回来 了  所以提醒一下  希望你少走弯路哈

我用的是的2215 20  动力非常强劲!油门半推的时候飞机已经快不行了,性价比不错哦,推荐一下,电池不要过分的追求太高的容量,1000这样最好!我买了2个一个1000 一个1800   1800的那个放不进电池仓, 唉,

加油哦! 在这里先祝福你成功!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好小子4通!正在路上,现在有些小担心自己的动手能力!

网友:
对了,那个好小子4通的是145-148,再高就不要买了。

网友:
也准备进军电固,买了好小子4通,机身已装好,就是主翼给可恶的邮局给压变形了,正压在那等待复原中。

网友:
4通的好小子不错. 我的装了一个晚上.
几十个起落了, 当中也炸了好几会,  修补了两次 (一次断机头,后来加强了, 一次修补副翼 ).  现还在爽飞!

网友:
四通道好玩多了

网友(2010-05-28):
飘飘机我用过2种,龙升的飘飘机(按日本原图小改)和带浮筒那种(我装的机轮)。从飞行情况看,这2种性能都差不多,龙升的飘飘机漂浮感更好些,制作上没有副翼,简单点。起落架的安装更容易。带浮筒的那种我也是在你的第一个链接处买的。这种飘飘机材质厚实,机体更结实。因为已经切好副翼,还多了浮筒,多了些玩法。安装上就稍微要求高些。好小子没用过,不过看外形和结构,飞行性能应该也是相当的。总的来说,飘飘机是很适合新手入门学习的飞机,对场地要求很低,在5-10米半径范围内就可以完成转弯,速度也慢,飞行比较从容,新手有足够的反应时间。EPP材质使得安装修补都比较容易。现在我的好多学生都是飘飘机入手(小学),只要在模拟器上经过一段时间练习,上手是很快的。只是注意真机练习时,开始用很小的油门,体会飞行动作(飘飘机在慢如快走速度飞行时,控制性仍然较好),避免大动力摔机损坏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