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党求教,AX vs 乌鸦

楼主(2010-03-15):
求教各位大大,就综合性能来说AX好还是乌鸦好呢?
机动能力
高速性能,
低速性能
便携性
动力
舱内空间
起降距离
改装能力,我用来折腾的飞的哈,比如低空高速,飞点动作,钻钻摩天轮之类的,短时间倒飞之类的,呵呵 谢谢了

楼主:
乌鸦可以分解放包包里,AX可以放鱼竿包里,不过AX的尾翼不能拆

网友:
都是好机,乌鸦适合长航程飞行,AX应该偏重滑翔性能。

网友:
…你先数下钱…跑这纠结来了…

楼主:
胖胖别捣乱

网友:
乌鸦没飞过,说说AX吧。

机动能力:性能很好、把舵角放到最大位很灵活。

高速性能:电机嗷嗷叫,可以当入门级竞速。

低速性能:滑翔机,1块电池30分钟没问题。(20C 2200MA)

便携性:翼展1270MM,不算太大,机翼建议固定住。

动力:动力强劲,静如处子、动如脱兔。

舱内空间:唯一缺点,舱内空间小。需要把肚子划开放设备。

起降距离:起飞距离要求不大,降落距离可能会长点,毕竟是滑翔机。

网友:
需要把肚子划开放设备

看样子真的要剖腹了,开膛破肚。。。

还好有同党了,嘿嘿

网友:
偶已经划开过了。。。哈哈。。

楼主:
AX要划肚子?

网友A:
AX不错。舵机需要划肚子装在后面,机头尽量挖空,否则空间太小。 你可以考虑天行者1680 。

网友:
1680空间是大,就是没有加分隔层,机身强度不够,设备不好安装固定,在里面晃来晃去的很容易给甩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不错。舵机需要划肚子装在后面,机头尽量挖空,否则空间太小。 你可以考虑天行者1680 。

注意标题。。。。。标题。。。。。。。。。

网友:
注意标题。。。。。标题。。。。。。。。。

帖子就像曾轶可,一旦走调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推荐1680的好,乌鸦和AX外观都很漂亮。尤其是复合乌鸦,但是我也想出手的时候 商家都不推荐用乌鸦了,所以我没有买乌鸦,买了玻璃钢版的塞斯纳 http://www.hyperion-world.com/products/product/HP-CESSKY-10   因为乌鸦没有副翼,还有空间。等等很多因素。还是1680最好,而且也不贵,好在什么地方呢。稳定。非常不稳定的FPV 大家都不想吧。没有副翼风大的时候,机身侧的时候  如果不是非常熟练的技术,是非常非常容易坠机的。特此提醒一下楼主

网友:
这两架飞机我都飞过,乌鸦是被吹出来的,AX要好很多,乌鸦操控性能以他糊涂。AX建议把肚子都掏空了,方向舵也不用装,不会影响操控地方还能大不少

网友:
好不好飞全凭个人感受,FPV的话1680更强一些。

网友B:
1680目前的材质太差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680目前的材质太差劲了

你飞过AX,1680,那就推荐个目前比较理想的吧。

网友:
天行者16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飞过AX,1680,那就推荐个目前比较理想的吧。

目前又整了台AX。。。。
1680嘛。。等出EPO的再说。小白鼠不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