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2.4G V3到手!(DIY版本和外接高频头版本我都拿到了!)

楼主(2010-03-15):
去年买的飞梦2.4G ,用的V2 DIY的版本,和其他控都好好的,唯独和我的FF6S(T6XHS)不大兼容,总是出现链接不正常,有时候要等几十秒接收机才能建立连接,和厂家一起找了N久原因也没有找到。。。(最后得出可能是V2对PPM信号分析很严格,而FF6S又有点特别,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V3发布,第一手拿到了V3的高频头版和DIY版本

这是高频头版本的,和以前包装差不多。

这是DIY版本的,晃眼一看还以为是接收机呢。和以前的DIY版本相比感觉正式了许多,变成了插针连接的模块化结构

注意,这里是一个正负脉冲选择的小开关,用来选择是JR类型的还是FUTABA类型的,也就是内置了一个手动反相器

按钮和指示灯也用电路板做成一体了,如果空间大,这种安装很方便,但是对于我以前那个本来就开了孔的,而且安装位置窄就不太适合了。

我的布局:因为V3 diy版本比以前厚了,不能装在教练口电路板下边,只能换到左下角把手处刚好有个空地方,而且开关和指示灯也只能分开装,原配的线稍微短了一点点没法利用了,自己做了5芯排线的连接线,还做了一个三针插头作为取电和PPM信号插座。我这个是72MHZ和2.4G双频的,所以相对复杂了点。

装好后的样子,按钮开关用喷漆上了点颜色,白色的是对码绑定按钮,蓝色的是低功率测距按钮,上面那个指示灯是2.4G指示灯,下面那个是72MHZ指示灯。最下面那个拨动开关是72MHZ/2.4G频段切换开关

怀着忐忑的心情对码,开机测试,以前的问题一扫而光,爽!接收机和控链接几乎瞬间,功能一切正常,看来我的FF6S上链接慢的问题在V3上终于搞定了!上个露脸图:)

下面该安装10C的高频头了,本以为装个高频头好简单的事情,可没想到飞梦那个模具可能精度不够还是内部装配问题,那个针脚始终穿过壳体的孔后却无法容易的穿过高频头内部的电路板上的插座,这把我整的,又是用小锉刀修整壳体,又是拆开重新安装电路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安装好了。,重新拔插了几次,OK,稍微有点紧,希望是个体原因。对频,测试,一切OK,爽!

基本功能都测试了,使用一点问题没有,那个低功率拉距测试还没有弄,因为今天很晚了,只有周末出去测试了:(顺便说一下,因为采用了开关稳压电源,效率比7805线性稳压效率高不少,同样输出功率情况下,电流小许多,而且发热也小许多。顺便拆开高频头看了一下,用的固态电容做的开关稳压的储能部分,有点舍得成本,但是如果把装配精度搞好点就完美了~~~~~
内部图拆开的时候忘了拍,借用一下,都一样的。

太累了,准备休息一下,过两天来搞那个低功率拉距测试。

楼主:
顺便发一下牢骚,那个8通接收机怎么只有8个通道,没有BAT的插针?如果用外接电源而8个通道又插满了,那就比较麻烦了,又要用一根转接线才能搞定了~~~

网友:
似乎楼主是重庆的人……本地的,同是用飞梦的顶一个!

楼主:
刚刚看贴突然看见一个细节,这个东东上面好像多了FCC CE 认证,而且材料上面还是ROHS的绿色环保认证。也算是一个进步吧。

楼主:
当初买飞梦的时主要是朋友推荐,加上其接收相对便宜,距离还可以。准备留几个72mhz接收,其他全换2.4G算了,接受便宜的好处啊~

网友:
我也重庆的也准备买飞梦  支持

楼主:
还发现一个相对V2的改进之处,就是指示灯(发光二极管)绿色的亮度大大增强,以前绿色和红色颜色亮度不对等,红色比较亮,而绿色比较黯淡,组合发光的时候那个橙色一点也不像橙色,反而像有点淡的红色,在V3上这个小毛病改掉了,颜色比较正,可以。

网友:
纳尼!
比我还快!!!
牛B!!!

网友:
看电路板做工远远强于老产品,赞一个,我定的明天也到了哈哈,到时候多改点控,哈哈

网友:
多少米?哪个地方买的?

网友:
呵呵 。感谢楼主对飞梦电子长期的支持!!!!
有关模具 的问题,主要是前段时间有不少模友反应枪控不好用我们的模块,建议我们修改一下模具。后来,我们为了兼容更多的控,就稍微动了一下模块。 但是,我们这边并没有碰到类似事情,应该是个例!

不过,能让你的控保持持久的战斗力是我最满意的事情!!!!

省电 ,是我们V3的第一大优点!!!!
后面的距离测试就你就会发现更加方便,从此不用再跑几百米测试模块好坏了!

楼主:
我的10c还是等待老模具或新天线,因为用这个的话我必须拆掉天线才能放进控箱里,郁闷。

网友A:
龟儿9D免费的都拿到了,不晓得我们好久能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龟儿9D免费的都拿到了,不晓得我们好久能买到?

老*花了钱的哈,免费的是以前那套用起一直有问题,这次给我换的一套

网友:
这牌子值得关注,以后升级首选了

网友:
顶,不错的2.4G套装,本人在用,不错不错,关键是性价比好,就和天6A一样,性价比好的很,支持国货

网友:
我的也到了,刚改好这下子终于可以把3PK的盖子盖上了哈哈,搜我帖子看吧

网友:
楼主要把DIY过程 PO上来 照福广大的模友,一定很多人想会改

网友:
这牌子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