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舵机会自动在摆的!!

楼主(2010-03-15):
!!近几天试机不知道怎么的~~垂直舵一插上电~开遥控就会在微动地摆!!还在抖!!我都没碰遥控杆呢!!另外的舵没有事 前几次试机都无问题的!!求求啦~~这是怎么回事!!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抖舵不是部件之间不顺畅导致憋劲
要不就是电路板坏了
LZ检查下吧 顺畅的话 还抖就只能买新的了
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
陀螺仪加厚减震块

网友B:
飞机炸过?检查控:插到模拟器上界面上开虚拟遥控器,看一下舵杆自已动不动。
检查舵机:通电状态下用手掰舵臂,看它是否自己来回动?

网友C:
传说中的抖舵

网友D:
抖舵呀!!!换就对了!!

网友E:
换了看他还抖不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