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前辈们,这个飞机怎么样?

楼主(2010-03-16):
既EPP好小子以后 的第二台飞机

很经典的机型  塞斯纳

但是我还没有飞过玻璃钢材料的飞机,所以不知道这个飞机怎么样

是     Hyperion Cessna 182 ARF, 10e-class     这个牌子的

不知道这个牌子怎么样,内行的朋友来说说。

翼展: 988 mm 翼展面积: 15 dm2 长度: 837 mm           飞行重量: 640 - 700 g
通道 : 4 Lipos: 3S玻璃钢材料

最好给推荐一下飞机上面运转的配件   比如电机 电调 电池,等等   我有想法把它FPV了,收发有胶箍  固定在机翼上。 看好800m 的1.2G
我用的是FUTABA  6EX 2.4的控,会影响吗?这个控制器做FPV是不是很不好?  2.4G的控如何调整至合适FPV的要求呢? 是不是要买2代的功放转换PPM信号》》》?

不知道这的方法好不,大伙给点意见。

网友:
玻璃钢的可能要重,另外摔了不好修,样子很漂亮,不建议FPV可惜这么漂亮了

楼主:
再来再来  更多的期待更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