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 求助。 关于电池 遥控距离

楼主(2010-03-16):
FUTABA 6EX 2.4G 原配的
电池
使用时间太短了。 想换大一些容量的,看好几个国产的牌子 花牌,A.K.E ,G power。这几个用哪个比较稳定? 还有就是充电的时候查平衡充插头的时候 要断开和
遥控器
的连接吗? 遥控器的插口在非常里面,有什么方法更快捷的连接电池 和遥控器吗? 还有一个就是问一下前辈们 6EX 2.4 的遥控距离大概多少?? 用来1到2公里的
FPV
有危险吗? 2.4可以用二代功放增程吗??

网友A:
2.4G好象没PCM远

网友B:
1KM左右,不能加功放增距,自己外接电池接头更换最方便。

楼主:
可是卖FPV的商家 说 可以买二代功放来直接转PCM信号到PPM就可以了,,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