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ESP悬停状态下机身振动问题

楼主(2010-03-16):
各位, 小弟的500ESP在悬停状态下,油门在某个位置时,机身出现较明显的左右振动.但是在这个位置之上和之下都没有振动出现.想请教各位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电调进角没设置好,改为低试试看

网友A:
这应该是共振引起的

网友:
D90 好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共振引起的

这样的振动时怎么引起的?是安装问题还是又什么地方松动?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高手出来解答。螺距 -2-10.5油门曲线看似也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电池
什么电池来的

网友C:
不要装刹车盘,要不炸鸡会很惨的~
悬停抖动很正常,因为转速比较低,而且用上硬的横轴胶圈减震效果差一些,是会抖,不用管。
只要切了3D飞不抖就行,感觉500就是给3D设计得,飞起来暴爽,低速悬停模式下性能就差些了。

网友D:
目前我的ESP挺好,一点不斗悬停,油门曲线拉高

网友:
大金刚的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装刹车盘,要不炸鸡会很惨的~
悬停抖动很正常,因为转速比较低,而且用上硬的横轴胶圈减震效果差一些,是会抖,不用管。
只要切了3D飞不抖就行,感觉500就是给3D设计得,飞起来暴爽,低速悬停模式下性能就差些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我的ESP挺好,一点不斗悬停,油门曲线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装刹车盘,要不炸鸡会很惨的~
悬停抖动很正常,因为转速比较低,而且用上硬的横轴胶圈减震效果差一些,是会抖,不用管。
只要切了3D飞不抖就行,感觉500就是给3D设计得,飞起来暴爽,低速悬停模式下性能就差些 ...

我的悬停稳的很...

网友:
从来没有悬停过,没法回答

网友E:
检查尾管内尾传动轴杆是否有轻微弯曲,出厂精度不是很高,需自行校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尾管内尾传动轴杆是否有轻微弯曲,出厂精度不是很高,需自行校直!

谢谢! 今天查一下。

网友:
0 30 50 70 100

楼主:
检查尾传动没有问题.

根据本地高手指点,发现尾部不顺滑.螃蟹爪螺丝锁的太紧.螺丝胶用的太多.

拆后调整,振动部分减轻.

网友F:
共振应该不太可能吧,个人觉得还是把油门曲线再高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共振应该不太可能吧,个人觉得还是把油门曲线再高点试试。。

现在油门曲线已经是:0 57 70 100
还是又震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油门曲线已经是:0 57 70 100
还是又震动。

我的中点螺距+4,油门是0,70,82,90,100,同时电机设为高进角。飞机很稳,锁尾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中点螺距+4,油门是0,70,82,90,100,同时电机设为高进角。飞机很稳,锁尾也很好。

这个油门曲线是不是太高了?我改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