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ISTA为什么装了XTR运行不了?

楼主(2010-03-16):
装好了,一打开就显示模型数据错误,然后就关掉了。而在台式机上装就可以玩,为什么呢?

网友A:
VISTA 我先后装了XTR和凤凰都不能玩
真是应了盖茨自己说的 VISTA是微软最失败的系统

楼主:
原来这样啊,可惜了自己的正版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