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9.6V镍氢电池组这样是正常的么?

楼主(2010-03-16):
新入的B6,还不大会用,充9.6V镍氢电池组(1.2V*8),这样是正常状态么?

我用1.5A充了一个晚上,怎么还没有充好呢?

网友:
…你什么电池?多少容量的?应该至少3000毫安以上吧。除非低内阻的电池,可以用这么大电流。建议用容量的50%电流充。随时注意电池温度,发热请减小电流。另外这充电器应该默认120分钟自动停充,不会充一晚上吧…
此显示时请按住最后一个enter键3秒以上直到听到声音确ren在充,开始计时时放手。
充完后可设置0.1a电流再充,以确保充满。

网友:
电源不行吧!~

楼主:
多谢ls两位,我少了这一步“请按住最后一个enter键3秒以上”,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太智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ls两位,我少了这一步“请按住最后一个enter键3秒以上”,现在已经解决了。
……

解决了就好!

网友:
哈哈跟我刚开始用一样!后来从网上搞了个说明才弄明白的!

网友:
你这个状态是还没有开始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