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EVO9的问题

楼主(2010-03-16):
现在测试过72MHZ的PCM干扰吗?另外就是这个控的
模拟器
接口看起来很特殊,有类似于那种方头转圆头的线吗?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B:
模拟口是不一样的,EVO将充电,模拟,设置都集中到一个口上了。
可以自己改的模拟线的很方便。

网友C:
電子市場可以買到接頭,8芯的,去掉中間的就是evo用的。 知道定義就可以做出各種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