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怎么了

楼主(2010-03-16):
我的接受机 是2.4G的 有根短短的天线 现在断了 但是之前也还能飞 就是现在飞行距离很短 超过50米就没信号了 是不是天线问题啊

楼主:
还有个控是FM的 现在飞到天上飞机偶尔一会猛降 好象供电不平滑一样

网友A:
自己焊接一段天线就行。

网友A:
现在飞到天上飞机偶尔一会猛降 好象供电不平滑一样
是天线太靠近碳杆、金属等导体了,尽量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