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循环丝杠求助

楼主(2010-03-16):
(无正文)

楼主:
丝杠是2510的,应该是内循环的,螺母上有四个换向器,是塑料的,自由状态下,轴向、径向都有间隙,特别是摆动角度很大,但只要捏紧四个换向器,就没间隙了,请高手给帮忙指点一下,此类新丝杠是这样的吗?

网友:
换滚珠,能将就用。

网友:
磨损太大,
换珠后试试,再晃的话就是废铁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种内循环丝杠是双螺母的,两个螺母中间用两个铁片联接,也可以换新珠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