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受器的通道数

楼主(2010-03-16):
很多新模友来时问大家该买几通的遥控器,很多人都推荐用FUTABA 6通道的。我觉得这是一种误导,应该先问他准备玩到什么程度,如想一直玩下去的,至少直接上10通或12通的。我在刚入模时走过很多弯路,买过太多的遥控器,4通的、6通的、9通的,遥控器一大堆。开始人家跟我说玩固定翼4通道的够了,哪够啊?现在FF9都不够了啊!
新进的P-47,光前面的主机翼就用了6个舵机,现在觉得FF9(9通)也太小了,不够用。下面是各通道的布局:
1、6副翼
2、升降
3、油门
4、方向
5、9:收放起落架(2个舵机,Y线不行)
7、8:襟翼
DSC:接收器电池

10个插口全部用完,电量显示器,只能用Y线了。叫是升降只用一个舵机,如用2个舵机,那就绝对不够了。

升降用2个舵机的很普遍,我还看到飞场,有很多飞机,副翼用4个舵机,一边各2个。

所以,希望给新手(要一直玩下去的)介绍遥控器时,尽量一步到位,不要走弯路,不要重复消费。

网友:
同意!
但是对于像我一样刚入门的,也不知道能坚持到什么时候,也许不一会就放弃了。。。。。一开始用个便宜的,到确定有兴趣深入下去的时候再买一个贵的,也是一个好方案吧。

网友:
基本9通,大一点机机要12-14才够

网友:
模友当中有几个人有钱买这么多通道的飞机?控是买得起

网友:
等我发达那天,左手一个14通,右手一个14通,腰上再别个4YF。

网友:
玩像真机或者大飞机必须通道多,一般情况我觉得上手起码8通以上,以后不会后悔。

网友:
2楼说的话有一定道理,毕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玩票性质,觉得不适合自己尝试一下就收手不玩了。
老宋的那个8通我觉得既基本够用,价格也不离谱。属于物美价廉的选择。
如果像楼主那样,知道自己属于要么不搞,要搞就搞到海枯石烂这种性格的,那倒是建议别上那些过渡产品了,纯粹浪费钱。看着一堆不会再用的控,绝对火大。

网友:
大部分新手开始都是花个一两百开始玩的,买个便宜的控,再买个便宜的模型,熟了以后再买好的,如果一开始就花个千儿八百的或者两三千,那就没几个人如魔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要看模友本人经济行量来选购摇控

网友:
汤兄,越搞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