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公斤的函道飞机

楼主(2010-03-16):
1、5公斤的函道飞机用什么配置啊?多大的函道和
电机
等配置?

网友A:
“1、5公斤的函道”???是5公斤,还是1.5公斤?

网友B:
应该是1.5公斤吧,就是中 国的3斤了。我也有一台F-86函道,也是1.5公斤.这飞机我已放弃了在家,还没有装。因为在这里找不到函道和电机等配置,我看还是用喷涡好一些,电的不可以。

网友C:
1.5公斤的话 上90涵道组 台湾佬的货就可以

网友D:
ddd
SU34就有1.5公斤多 两个64的涵到就可以1-1至少

楼主:
70mm函道可以吗?

网友B:
70mm函道不可以。

网友E:
1、5公斤????

网友F:
如果是整鸡连电池涵道1.5公斤的话,用台湾佬的68A或是68A2就可以了,我的红箭就有1.5公斤,用的就是68A涵道,比70涵道小一点点
如果不连电池涵道的话那就要上90涵道了

网友F:
搞个22.2v的90涵道也不贵,淘宝上卖200块多点的推力有2公斤以上说是

楼主:
  看来要扔给垃圾桶了。

网友B:
68A涵道可以摧1.5公斤?? 多大的电流?

网友G:
按照0.8的推重比算的话,需要1200克的静拉力。以一般涵道的效率来看,实现1200克静拉力需要650W左右的功率,用4S锂电的话电流在45A左右,3300mAH的电池只要15C的放电倍率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