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LAMA改装DX7+AR6110E

楼主(2010-03-16):
前些天买了一架大LAMA,飞起来总感觉遥控器不对头,后来仔细观察了下其接收机和混空器,发现是独立的,脑海中有了改装遥控设备的年头,想到可行立即动手尝试,结果如同最初设想的一样,成功!

先设置一个单独的模型

先设置一个单独的模型

楼主:
然后将之前接收机上的四个插头拔下,分别插入DX7的接收机,这里我用的是AR6110接收机,以前的写有通道4的插头插6110的左右通道,以前的通道3的插头插6110的油门通道,然后副翼和升降通道分别插上,最后把接收机粘贴好即可。

楼主:
我使用的遥控器是DX7的,由于在设置油门正反的时候操作错误,导致飞机拔地而起,最后坠入机群中,大家一定在设置的时候要小心哦!

就是在设置这个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正反调整

就是在设置这个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正反调整

楼主:
飞机从遥控器放的位置,猛串到了下图位置

楼主:
还好我收油门快,飞机钻入了机群中,没有损失。。。

网友:
看着这么多的飞机,啥时候能飞的过来啊。。。

小cai神也买大lama,哈哈哈  够折腾的

网友A:
好多机啊

网友:
有时飞飞大LAMA还是很舒心的。

网友B:
Lama big的壳,450可以用,短一点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ma big的壳,450可以用,短一点点而已。
如果真合450用就好,那壳真的好轻巧也蛮好看的。

楼主:
室外飞大LAMA要小心,不要太猛了,我的已经炸了,准备换壳中。。。

网友:
老大
Thro
aile
elev
rudd
都怎么插的
我的斜盘动就是油门不动

网友:
壳贵不说还不耐炸,我都坏2个外壳啦

网友:
可以生个控啦 ,不过这接受的价格、、、、

楼主:
补充一点:
DX7我设置的是固定翼模式,只修改过前后舵机的方向,其他就没修改过了。

哪个是副翼舵机哪个是前后舵机我忘记了,大家试试看就可以判断出来。

网友C:
好狂野的被罩~~~哈哈~

网友D:
好像cai神的Su-31起落架那里也摔坏了?

网友E:
是AR 6110好用,还是AR6110E好用啊?
不知道体积缩小了,是不是遥控距离也缩小了呢?想买个用在250上

网友:
 厉害这也改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AR 6110好用,还是AR6110E好用啊?
不知道体积缩小了,是不是遥控距离也缩小了呢?想买个用在250上

这个没比过,接收机我只有个AR7000和AR6110E,6110E我在固定翼上用过,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cai神的Su-31起落架那里也摔坏了?

是的,多灾多难的SU-31,新飞机还没上天就打坏了,上天后几经磨难,现在闲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机啊

都是跟随着模型的发展一步步走过来的,现在入模就简单多了,少走很多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狂野的被罩~~~哈哈~

那是毯子。。。

楼主:
发现大LAMA在户外飞行需要注意舵量,舵量大了会造成其桨打到一起,然后就直接掉下来了,我已经将其升级为金属旋翼头,换了一根长的主轴,这样双桨打到一起的几率就小很多了,飞起来感觉好多了,稍后我发改装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毯子。。。

哦。。。

好狂野的毯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多灾多难的SU-31,新飞机还没上天就打坏了,上天后几经磨难,现在闲置了

cai神能否有空给详细说说这个Su-31的飞行感受。我现在用它来拉烟,要说有时候倒也算飞的正常,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不太机随手动,弄不清楚是机的事还是我操控的事,经常在低空莫名其妙的就要坠机,当然绝对排除安装错误、电机电调、失控等原因。

网友(2010-12-23):
好贴要顶!我根据这个帖子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