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冲击钻 大家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0-03-16):
想买一个充电的冲击钻    一般是当电动螺丝刀用       须要的时候可以钻木头和砖头还有铁皮    大家帮忙看一下哪个好一点   谢谢

220元 旧的18v

220元 旧的18v

200元 旧的14.4v

200元 旧的14.4v

标识

标识

档位

档位

网友:
没用过这种,看样子你要买两台,一台专用的建筑工用的冲击钻,一个小型的手电钻。

网友:
当电动螺丝刀用可不能带冲击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调节的    可以手电钻和冲击锤选择的

楼主:
介绍上有冲击起子、起子、冲击电钻功能            不过只有两个档位

网友:
都是无级变速的, 两档是机械变速,如果要钻墙,买18V的

楼主:
谢谢大家    决定了    买18V的

网友:
烧工具了

网友:
   开始购买了

网友:
喜得得吧,好用

喜得得吧,好用

网友:
最好是得伟18v的,14V的也可以。

网友B:
千万别买两用的,有钱还是买单功能的,电锤就是电锤,手电钻就是手电钻,两用的两头都不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万别买两用的,有钱还是买单功能的,电锤就是电锤,手电钻就是手电钻,两用的两头都不是呀。

网友:
既然是二手的,还不如买二手的德伟

网友:
我也有一把!哈哈

网友(2010-04-24):
千万别买两用的,有钱还是买单功能的,电锤就是电锤,手电钻就是手电钻,两用的两头都不是呀。  同感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只能当电动起子用,拧个小锣丝打个6mm以内的小孔还行,至于冲击(据我理解应该是电锤)就别太指望了,最多能打几个小小孔,塞个膨胀管拧个4mm自攻丝,而且几分钟将电放光

网友C:
希望楼主谨慎些再决定,多看看论坛。包括木工论坛。

网友D:
还是买两把吧 我有个12V的 一把24V的 12V的当起子 转小孔很不错 24V的现在基本闲置 当起子太大太重 不好拧小螺丝 当冲击转又没力量 而且比220V的冲击转还重 冲击转还是买220V的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