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UTABA 6EX HP PCM1024 六通道遥控器

楼主(2010-03-16):
各位师傅高手们好,小弟是新人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450配FUTABA 6EX HP PCM1024 六通道
遥控器
可以吗 六通道是否够用? 2.4是什么意思 不带2.4功能的可以飞450吗? 谢谢大家!
同时祝愿大家多赚钱,少炸机

楼主:
补充一下, 天地飞8通道2.4G的 和这个FUTABA 6EX HP PCM1024 六通道遥控器 哪个好呢?

网友A:
6EX HP 可以飞450

楼主:
他和天8的 那个好一点呢?

网友B:
当然是天8好一点也贵一些,要么上DSX7要么6EX自己改2。4G,这是我的看法,二手6EX单控一般300元,加个200多的2。4G套装,飞500都行

网友C:
个人意见:天8比FUTABA 6EX HP好。
最起码的是6EX HP坏了的话维修就成一大困难,来回相当麻烦。
而且天8多出来两个通道,将来一定会用到的,比如将来fpv视频传输用到的上下左右两个方向的舵,比如将来左右拉烟,再比如象我那样发射dao dan。
两个魔友站一起,一人一个控,一个是天8,一个是6EX HP,感觉就是天8那人更有经验,更懂,是吧?呵呵

楼主:
衷心感谢两位老师的回答 谢谢~

网友D:
当然是FUTABA 6EX HP好,加个200多的2。4G套装,飞600都行

网友E:
可以,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