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装的450怎么开控(油门最低位子)怎么电机就转啊·?用的KDS控 好盈电调啊·

楼主(2010-03-16):
新手刚装的450怎么开控(油门最低位子)怎么电机就转啊·?用的KDS控 好盈电调啊·

网友:
k6x对吧?你先把油门微调调节到最底,慢慢增加油门,实在还是不行就调控上的油门曲线各点的数字咯,00 25 50 75 100那些呢,看说明书吧,这个控显示屏里的缩写是比较短,看看说明书就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看看油门通道有没有反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刚装的450怎么开控(油门最低位子)怎么电机就转啊·?用的KDS控 好盈电调啊·

小心这点,别装大奖,副翼,别打到自己 在调节油门正反向。

网友:
和大齿先分开,调好了再把电机位置调正

网友:
 这个情况我新手的时候也试过!!
应该不是反了的问题!! 好盈电调 在 油门最小的时候接电!! 电机进入启动模式!!推油门 电机起动!!
如果反了  油门推到顶 最大  接电  电调会放音乐提示进入 系统设置菜单 推遥控杆 会设置电调!! 电机不会转动!!
楼主新装的应该是 遥控油门 航程没有设置!! 新机需要设置一次!! 以后基本不用再设!除非换接收机或者换控!!或者 有时候不小心 最大油门接电了!不小心把油门航程改了!! 出现最低油门 电机就启动的时候需要再设置油门航程!!
具体方法是!!开控!!首先确ren控的油门航程是100%!  然后把油门推到最大!!(新手如果害怕有安全隐患就把大桨先取下来)   接飞机电源!! 飞机会提示接电 陀螺启动 锁尾!!  然后电调放一段短音乐!!如果电调设是LIPO电的话  然后 等听到DU一声!!!然后 把油门打到最底!!就会听到电调 DU DU DU三声提示你是3S的电池!!放一段长音乐!提示电机已经准备好启动!音乐放完推油门!飞机就可以起飞了!!  如果不打 后面还会DU 是设置选项不用理他的!!主要是设置油门航程!! 大概是这样!!楼主可以再找下 好盈电调的设置贴!!

楼主:
啊楼上的很好…回去试试…

网友:
 LZ在家试机记得要把电机 随便2条线拔掉以视安全!!
另外一定要设HOLD 油门保护+熄火开关!!

网友:
呵呵!  确实很有可能是3号通道给反向了!  我昨天也遇到这个现象,接上电池后,就一直报警!  摆弄了半天,原来是油门反向了!:loveliness:

网友:
 油门反了 就是最大油门接电 一般都是进入了 电调设置模式!!不是报警啦!!哈哈..
新手自己装机!! 记得注意 尾传皮带有没装反!!大桨顺时针转的时候 尾桨是 逆时针转的!!
要不飞起来会高速!!自旋!!要注意啊!!

楼主:
什么是油门保护啊?要怎么设啊?

网友:
不在最低油门 接电 电机不能启动的!就是保护!!

网友A:
哦...LZ说的油门保护是 HOLD功能 我不知道固朗 里面 是怎么叫的!!就是打了之后飞机 舵机都有反映!!但是电机断电!! 推油门 电机也不会动!!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油门微调调的太高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设置不正确

网友:
油门通道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LZ说的油门保护是 HOLD功能 我不知道固朗 里面 是怎么叫的!!就是打了之后飞机 舵机都有反映!!但是电机断电!! 推油门 电机也不会动!!

这就是油保护。也就是熄火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