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斯特林发动机的疑问!

楼主(2010-03-16):
对斯特林发动机我有个疑问:

考虑2个斯特林发动机:
a是低温差型,假设加热端100度,冷端25度。
b是高温差型,假设加热端900度,冷端100度。

按书上的关于热机的效率公式可以知道,b机器比a机器的能量转化效率高。同体积的两种机器,b的输出功率要大于a。

暂称燃料燃烧后排除物为烟,有:
   a机器因为加热端温度不高,燃料可以慢慢燃烧,慢慢加热,待烟降低到100度附近才排除到机器外。
   b机器为了加热到900度,燃料燃烧很快,而且燃料进入的速度很大,烟降低到900度附近就得离开被加热的气缸。
则可以看出虽然b机器比a机器效率高,其实b机器排除的烟里还剩有大量热量!综合看两个机器的效率差不多!

网友:
斯特林发动机不是内燃机,不存在吸入燃料和排出废气问题,它是外燃是发动机,燃料从外部加热,就像烧水煮饭一样,热功率越大,能量耗散越少,所以效率越高。

网友:
我觉得如果不考虑机器的体积和输出功率,只考虑机器输出的功和燃料燃烧放出的能量之比,还是a的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