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450PRO版,离地后30CM高度悬停,乎上乎下的

楼主(2010-03-16):
新装的450PRO版,离地后30CM高度悬停,乎上乎下的,就像气球在掉在地上又弹起来然后又轻轻的落下,不知道是电机推力不够还是螺距没调整好!请高手给解答一下。

网友:
手法问题,多练习

网友:
是不是风吹的,有时候要补油门的-

网友:
应该螺距问题

网友:
是表演特技吧...........

网友:
螺距和油门曲线没有设置好!

网友:
模拟器加强练习`

网友:
个人认为在相应螺距要提高电机转速

网友:
地心吸力出了問題!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呼吸气流影响所致!
屏住气试试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网友A:
别听楼上几个瞎掰,这是正常的,模拟器里面是假设没有风,室外不可能如此,即使一点小小的气流也会造成直升机上下浮动。飞机上下起伏要靠油门不停的修正,油门不是推到一个地方就不动的,楼主要多练习才能停住

网友:
减小螺距 加大油门

网友:
一般都是风吹的~~~

网友:
乱流影响,再飞高点,60CM左右,就不会了,到时再这样就是手法的问题了。

网友:
油门曲线重设!

楼主:
坛子里的魔友都非常幽默,令我十分滴崇拜。
根据大家提供的信息调整下螺距明早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听楼上几个瞎掰,这是正常的,模拟器里面是假设没有风,室外不可能如此,即使一点小小的气流也会造成直升机上下浮动。飞机上下起伏要靠油门不停的修正,油门不是推到一个地方就不动的,楼主要多练习才能停住

 缺少幽默感的正义战士啊

网友B:
 哈哈 就来看热闹的 路过!!

网友C:
今天调整了螺距后效果有些改善,但还是觉的好像有点不够力似的。之前的山寨450飞起来的时候感觉很轻盈,离地10CM分悬停也比较稳。不知道是不是PRO的重量比山寨重些。

网友D:
肯定是 曲线了··

网友E(2010-04-15):
看热闹的:loveliness:

网友F:
飞高点试试

网友G:
原帖由
陆虎
于 2010-3-17 16:12 发表
风乱流
我看这句应改为“乱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