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飞解禁后新装塞斯纳水上飞机首飞失败,惭愧啊!

楼主(2010-03-17):
在漫长的禁飞十五天之后,朋友今天赶来帮我装好了塞斯纳水机,紧接着就迫不及待地开始首飞活动,结果是以失败而收场,真是有些惭愧啊。事后分析真是草率之举啊!首先选择的地点不合适,场地太小;加上十几天没飞了手生,心理负担过重,从而导致操作迟钝变形。当然,飞机在起跑加速时总往一侧跑偏,也是导致这次失败的原因之一。目前还不清楚是什么缘故,在此恳请前辈们给与指点,多谢了。
视频链接:http://u.youku.com/user_video/id_UMTI0NTk2Mzgw_order_1_type_2_page_1.html

网友A:
半夜起来坐沙发
看这样子估计是丢的时候有一边的水鞋进水要多点重了点....还有就是这飞机只有一个水舵可能引起带舵滑行速度快了舵效大了往一边跑.....还没见过谁在水里把这JJ飞起来过....建议如果把水舵取消了只要方向在水里还能转弯的话就取消试下.....还好水上炸机飞机没坏...设备用套套包起来最好 ..电机进水没事..我以前电机经常"啃泥巴"..都是拆了用水冲然后晒干又用.没问题.还有我觉得这飞机要在水里能正常的话建议先在陆地上一个起落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夜起来坐沙发
看这样子估计是丢的时候有一边的水鞋进水要多点重了点....还有就是这飞机只有一个水舵可能引起带舵滑行速度快了舵效大了往一边跑.....还没见过谁在水里把这JJ飞起来过....建议如果把水舵取消了 ...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和指点 到是想过先以陆地首飞测试后再上水里试飞,无奈昨天车子尾号限行,只能在附近试飞,也只有水上“作业”了。还好飞机并无任何损伤,只是没有首飞成功使我感到有些沮丧。择日再进行试飞时,一定先把舵拆下来试试。不过再也不能在那狭窄的河道里试飞了,心理压力太大啊,实际飞机已经起飞了,只是我怕它飞到对面河岸,下意识的往左打舵,又不敢加大油门儿。总之我的飞行技术还是不过关啊,还需要好好学习。再次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夜起来坐沙发
看这样子估计是丢的时候有一边的水鞋进水要多点重了点....还有就是这飞机只有一个水舵可能引起带舵滑行速度快了舵效大了往一边跑.....还没见过谁在水里把这JJ飞起来过....建议如果把水舵取消了 ...

嗯,还真是要用套套包好接收装置,免得进水失灵了,不好回来啦!

网友B:
飞飞机太刺激了!!!我自制了3架飞机都是别人给飞上去的,自己不敢飞,飞前的心都该跳出来了,我禁不起那个心跳 水机我也有,没有飞成功,没有经验,拉杆太大,来个倒滚翻,就进水里了!

网友C:
不敢苟同沙发全球鹰的说法。
首先这架飞机加的是泡沫水鞋,不存在一边水鞋进水的问题,从老金滑跑的姿态看,飞机是平衡的。
再者,我们队里这么多架水机,水舵都是装在一侧的浮筒上,除了左转舵效差些,是不会出现因水舵装在一边而出现视频中的问题。
去年夏天这架飞机我飞过,我买的是深圳EDO配好水鞋的那一款。
这架飞机最大的问题是如果用原配电机严重动力不足。去掉水鞋在陆地滑跑少于一定的距离拉杆就会失速,更别说在水里加了水鞋了。

其实水机的离水还是又不少讲究的,断阶的形状、断阶的位置、重心与断阶的关系等等。一般来说,飞机的重心在断阶位置的前方10mm位置,相对比较容易离水。因为在离水前的姿态一定是浮筒后端全部抬起,只有断阶位置接触水面滑行。
而有些模友担心飞机遇浪重心靠前会导致机头朝前倾覆,把断阶放在飞机重心后10mm,那就见仁见智了。
因为不管靠前靠后,只要动力足够,都不存在离水困难的问题。
但老金这架飞机先天动力不足,看了水中的静止姿态又重心稍靠后。所以离水困难就不难解释了。起飞后坠入水中的失速姿态,更验证了动力的不足。当然滑跑距离太短也是失败的原因。
至于在水中滑行时的打转,还是重心靠后的原因。速度起来以后本该后端抬起,这时水舵是不应该再介入调整了,水舵配备的那根橡皮筋就是这个作用,可以在高速断阶滑行阶段水舵自然往后倾转离开水面,以减少阻力并防止打转。老金慢速时在水里的舵效就不错,说明不是水舵本身的问题。

还有这架飞机的塑料电机架真让人欲哭无泪,所以想更换更大的动力还是要动动脑筋。建议上一块14.8 25C 4000毫安的电池试试,既可以增加动力又可以让重心往前靠靠。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可以排除动力不足,蝎子3014    70A电调 , 4S3300   2.5KG拉力。重心正合试,楼主说了没加全油

网友E:
飞行是件很严谨的事情,需要很多的积累。楼主不要急,慢慢来。

网友F:
去年亲眼看一模友水上起降此机,姿态非常优美!

听那模友讲,第一次试飞也不成功,好像说是浮筒兴浪很大,显得动力不足,后来在浮筒前部两侧边缘加贴了不到一毫米的木条,再次试飞就很顺利离水了,所以楼主不必担心,此机水上起降没问题的。
我的也刚刚装好,不过是陆上起降,装了摄像头和简单图传,这飞机不管是陆上起降还是水上起降,FPV感觉该很有意思

网友G:
洗了个头又出来 了

网友H:
水机一定要 加速足够才离水,不然很容易失速!

网友:
编辑一下一楼的帖子,把下面这段视频代码加入到里边

网友I:
别惭愧了!继续努力,玩模型都是这样摔摔打打出来的,更何况也没有大的损失,等飞上去了,潇洒的还是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敢苟同沙发全球鹰的说法。
首先这架飞机加的是泡沫水鞋,不存在一边水鞋进水的问题,从老金滑跑的姿态看,飞机是平衡的。
再者,我们队里这么多架水机,水舵都是装在一侧的浮筒上,除了左转舵效差些,是不会出现 ...

多谢前辈给予的分析指点,不过,我可不姓金啊 ,我姓程,叫我老程好了 。昨天忙了一天的事,才来论坛上看到。今儿个找时间再去大一点的地方试飞,首飞不成功,心里总是有点儿耿耿于怀,回头再给大家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排除动力不足,蝎子3014    70A电调 , 4S3300   2.5KG拉力。重心正合试,楼主说了没加全油

哈哈,前天辛苦你啦,没有首飞成功,抱歉喽!我回想了一下:当时我总不敢给油,就是照你说的,电池不合适,怕电机受不了 。还有,我还不适应操控飞机从右向左飞,应该向正前方飞更好调整些。不过,没有把你刚装好的飞机给炸坏了,还是很幸运的 。今天我要自己一个人去飞,这样可以轻松些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行是件很严谨的事情,需要很多的积累。楼主不要急,慢慢来。

多谢关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飞机太刺激了!!!我自制了3架飞机都是别人给飞上去的,自己不敢飞,飞前的心都该跳出来了,我禁不起那个心跳 水机我也有,没有飞成功,没有经验,拉杆太大,来个倒滚翻,就进水里了!

哈哈,朋友,要鼓足勇气敢于首飞,万事开头难。记得我刚学飞飞机时,那真是紧张得厉害 ,不过那是多么的刺激啊,相信你一定会自己飞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那模友讲,第一次试飞也不成功,好像说是浮筒兴浪很大,显得动力不足,后来在浮筒前部两侧边缘加贴了不到一毫米的木条,再次试飞就很顺利离水了,所以楼主不必担心,此机水上起降没问题的。
我的也刚刚装好,不过 ...

多谢鼓励 ,让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想把它成功的飞上天了,嘿嘿,我还真是想用它航拍呢,不过,还是在适应了它以后,在装上摄像机吧,要是失败的话,摄像机也跟着泡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洗了个头又出来 了

哈哈,你形容的恰如其分,还好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水机一定要 加速足够才离水,不然很容易失速!

是啊,没敢加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感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发张图: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但是,我怎么还是没看明白该怎么做,嘿嘿,我在这方面更是笨得很啊 ,敬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别惭愧了!继续努力,玩模型都是这样摔摔打打出来的,更何况也没有大的损失,等飞上去了,潇洒的还是你啊!

多谢鼓励 !毕竟是朋友帮助赶制的,没飞成功,扫了大家的兴,难免有些惭愧啊。我会继续努力的,争取再飞成功。

网友K:
这飞机我有,也飞出心得了,原厂的设计缺 陷就是浮筒没有装成外八字,无论你手法多好,在水里稍跑起速就歪向一边翅膀打水,还有一个就是浮筒是EPS的,大水里阻力很大,在鞋底贴一层透明透,对滑跑起飞有很明显的帮助。

网友L:
速度不够,拉杆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飞机我有,也飞出心得了,原厂的设计缺 陷就是浮筒没有装成外八字,无论你手法多好,在水里稍跑起速就歪向一边翅膀打水,还有一个就是浮筒是EPS的,大水里阻力很大,在鞋底贴一层透明透,对滑跑起飞有很明显的帮助 ...

多谢朋友 !正好下午会再去试飞,我一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速度不够,拉杆太快~

多谢指教 !,的确速度不够,没敢给速度,怕电机受不了的说,才没敢给足了,起飞瞬间紧张的拉杆偏快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下午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