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 EPO滑翔机到手 组装基本完成 加装起落架 摄像头不知如何装好 。。。。

楼主(2010-03-17):
今天中午收到淘宝来的AX EPO滑翔机   飞机做工很不错  组装简单   自制了个起落架 不知道滑翔机 用起落架起飞感觉如何  O(∩_∩)O~   还有EPO好重的 感觉此机飞行速度应该不慢

正准备FPV    购入了500MW2.4G收发一套 SONY420线摄像头一个  小平板天线一个
7寸的小液晶电视一台     还有套迷你2.4G摄像头 真的很小 5V供电 直接接接收机的电就可以了   装遥控车上 很好
现在不知道如何给小液晶电视供电  电视的电源是5V 1A的  请高手指点    还有就是摄像头和发射机装什么位置好 发射工作时发热很大
TDF-6C   不知道遥控距离有多远  是不是FPV用FF9比较好 还是用2代功放好

顺便买了套迷你型的无线摄像头 装车上玩

顺便买了套迷你型的无线摄像头 装车上玩

网友:
起落架有点悬 降落暴力点的话 容易伤机身

网友:
为啥非要装个起落架呢???手投多好!降落的时候刹车距离还短。。。。肚皮装两根碳纤杆弄成滑橇就行了

网友:
同意上面的朋友,如果重着陆,容易损坏机身。

网友:
这么起落架肯定是一次性的,建议还是别装

网友:
液晶 电视用dc dc 转换模块 5v 1A的就成了,电子市场就有得卖

楼主:
今天试飞了   很好飞   但降落速度很快  加上装了起落架 滑行得好远

还有就是降落时 贴地飞时老抬头  是不是重心不对啊

网友:
但降落速度很快
考虑加襟翼?

网友A:
这样降落距离就会很短了。

网友:
哈哈  视频太搞笑了

网友:
你什么地方买的 问你的卖家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参加911了    撞得不是一般准

网友:
机翼上面的那片
或者
盖子上固定住  在飞的时候用胶带缠一下 就OK

网友:
视频实在太好笑了,哈哈

网友:
呵呵 很牛的刹车方式啊!!!!

网友:
和我头像里的小汽车停车方式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太好玩了!

网友:
wow

原来AX是有副翼的!赞一个。不错哦  这个飞机

网友B:
设备可以酱紫装

网上看到的这个装法

网友:
马夹又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安装方法不错 学习了   我的2.4G发射工作时温度很高  想装在螺旋桨后面   那样就凉快 了   O(∩_∩)O~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到的这个装法
你将摄像头装在这个位置,发射放到螺旋桨后面去,还能刚好抵消对重心的影响。

这个上天前最好将座舱盖用胶纸粘一下或用胶圈缠一下,不然降落时稍暴力些就会将电池也振出来的,我就因此烧了一块崭新的电池。

网友:
呵呵视频是GF老大那伙的兄弟吧

网友:
起落架好像装反了吧

网友:
哈哈哈,视频笑死我了

楼主:
   是很好笑

网友:
好好练着陆啊!

网友:
AX的头一般来说要配重点,如果刚好在3分之1处,你会尝到划船的滋味

网友(2010-04-29):
你这架飞机可以把起落架装到尽量靠机头位置,因为你是背推,起落架高度还可以降低很多,钢丝短后强度会打很多,我的就这样装的,很暴力降落 起落架也没任何事

网友(2012-02-08):
原来FPV可以这样来飞

网友:
自己去买个7805 连散热片都不用1块钱就搞定了 焊3跟线 接个T插 总成本5元钱

网友:
实话说 Ax 载机有些小

网友C:
AX飞熟练了再上设备损失小

网友:
载重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C:
AX飞熟练了再上设备损失小
等飞熟练了飞机就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降落距离就会很短了。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xNTE3NjE2/v.swf

网友:
重点在视频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