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舵机增至3650度,出现新问题

楼主(2010-03-17):
用25圈的5K电位器改了慢速舵机,行程增至3650度,结果十圈转完要用30秒,几乎无实用价值可言,

现在考虑用3圈的5K电位器,但手头没有。。郁闷中

下面是改装过程,仅作参考

手机无微距,大家凑合看

解体

解体

楼主:
在联轴器上穿钢丝卡住电位器旋钮

圆珠笔塑料件充当电位器联轴器

圆珠笔塑料件充当电位器联轴器

楼主:
定位摇臂驱动轴

驱动轴定位

驱动轴定位

楼主:
电位器用木片定位后用AB胶灌封加固(此处是主要承力部位)

楼主:
装起来测试一下,就出现了RT的问题,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标准舵机。。。这个舵机是船用的

谁送我俩标舵,我改完还你一个收索机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您要它转10圈做甚?
机器不晕,估计您看了也得晕!

楼主:
我没想让它转10圈的,原想转6圈收索,现在看有点多了

网友:
看过用三圈的5K电位器改装,也使用圆珠笔做轴
5K的电位器我有几个

网友:
这电位器不错。

网友:
版主大概是想把舵机改成收索机,思路是对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国产电位器的精度不够,而且不光只改电位器,电路部分也要跟着改,太麻烦了!不如直接买个FUTABADE S5801来的方便价格大概人民币800元/个左右,如果你够发烧也可跟德国佬买他们改的收索机,力大!速度也够快!好像还不容易坏,只是价钱贵一点大概250欧元/个,不过现在好像浙江佬也做出来了大概人民币1800元/个。

网友(2012-12-05):
俺也为舵机犯愁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联轴器上穿钢丝卡住电位器旋钮

版大
在電位器兩邊兩支腳個串 1.2k 電阻應該會5~6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