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直升机安装GV1 step by step

楼主(2010-03-17):
        定速对于汽油机来说,作用还是很大的.特别是使用飞控系统的用户.
不过绝大部分的汽油航拍机都没有预留定速控头安装位置和磁铁安装孔.只能DIY一下了.

以下简单介绍一下GV1的安装过程,以260Z为例.其他机型的安装方法也是大同小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参考.

先拆下离合杯,钻上4mm孔.孔深比磁铁厚度大一点点就好.在中间钻上一个1.5mm的孔.

先拆下离合杯,钻上4mm孔.孔深比磁铁厚度大一点点就好.在中间钻上一个1.5mm的孔.

放进去试试,尺寸刚好.

放进去试试,尺寸刚好.

背面看小孔.这小孔用于拆磁铁的.

背面看小孔.这小孔用于拆磁铁的.

混AB胶...个人认为比R48粘得牢固.

混AB胶...个人认为比R48粘得牢固.

Gv1接上电源和探头,在贴定速磁铁前,先要确认NS极.否则GV1不工作.

Gv1接上电源和探头,在贴定速磁铁前,先要确认NS极.否则GV1不工作.

安装好磁铁,趁胶还没干,再次确认GV1是否能探测到磁铁

安装好磁铁,趁胶还没干,再次确认GV1是否能探测到磁铁

在GV1的sen菜单,有数值就代表工作了.

在GV1的sen菜单,有数值就代表工作了.

把离合杯装回飞机上.

把离合杯装回飞机上.

定速控头先在支架上安装好

定速控头先在支架上安装好

在侧板上钻上支架安装孔

在侧板上钻上支架安装孔

支架安装方法

支架安装方法

调整支架安装螺丝,使探头对准磁铁

调整支架安装螺丝,使探头对准磁铁

油机震动大,所以要用自锁螺帽固定,防止跑位

油机震动大,所以要用自锁螺帽固定,防止跑位

里面也要用自锁螺帽

里面也要用自锁螺帽

看看间隙

看看间隙

调整探头位置,使感应值为GV1的最大值:97%

调整探头位置,使感应值为GV1的最大值:97%

网友A:
少了一步,离合杯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了一步,离合杯动平衡

对...我是偷懒~而且没工具.

网友:
帮顶火星先生

这么几G,应该没事吧`

网友:
帮顶!!帮顶!!!!帮顶!!!火星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顶火星,好同志

网友:
太麻烦了哦,我用英国csm定速,直接连接发动机熄火线,3分钟安好并设置完成,即可飞行。不用任何机械改装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网友:
GV-1有专门给汽油机用的探头的哇~

网友:
遇到坏人了,看了就得跑呀

网友:
图文并茂,谢谢楼主

网友:
火星的260 还没飞啊  等着看效果呢

网友:
怎么这么多机?厉害

网友:
飞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