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了,这种向心的纹路,是什么形式的磨床加工的?

楼主(2010-03-17):
看了论坛一个兄弟的铣头照片,发现一个问题,这种向心的纹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砂轮磨出来的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
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
转台砂带磨可以磨出这纹路

网友A:
砂輪端面磨削,工件旋轉。

网友:
拉丝 。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
园磨侧面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砂輪端面磨削,工件旋轉。

回答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砂輪端面磨削,工件旋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砂輪端面磨削,工件旋轉。

纹路应该是圆弧状吧? 我不懂的

网友:
端面磨不是这样子的,好像是电解腐蚀,因为那个6就是这种方法做的

网友:
普通砂轮 碗状 碟状 砂轮都可以磨出这种纹路    前提是 这个工件也同时带自传磨削

网友:
能磨出这种纹路挺漂亮。

网友:
外圆磨加工!

网友:
正解-砂輪端面磨削,工件旋轉。

砂輪端面磨削,工件旋轉。
火花机搞的?脑子没病把。

网友(2010-05-21):
回复 网友A: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