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飞三分钟 动力不足 请教

楼主(2010-03-17):
电机重新装好以后测试 B浆转速严重不够 飞机打转 迷糊 是不是B的电机费费了

买了有段时间了 一直没怎么玩
最近拿出来玩了一会 没到三分钟就掉下来了 下来以后动力很小
在地上放10分钟又能飞起来1分多又没动力了
两块电池都是这样 把电机拆开看碳刷也没怎么磨损
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到底哪坏了

网友:
B品电池吧

网友A:
电池长期不用,需要激活,一般需要正常的 充 + 玩 2-3 个循环,即可。

楼主:
原装的后买的都是这样

网友:
电池 电机 在这2个上找问题!

网友:
换个新电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长期不用,需要激活,一般需要正常的 充 + 玩 2-3 个循环,即可。

楼上的说的很对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你试试玩几次充电几次后   飞行的时间是不是 和以前一样了  如果还那样飞2分钟就掉下来 就按照别人的方法查原因吧  还有电池不要长期存放不飞 偶尔还是要飞飞的 激活电池

楼主:
装好电机以后 发现B浆转速严重不够 电机空转都差不多 是不是电机完蛋了

网友:
是不是B浆的那个主轴螺丝松了???建议你检查下看看  新手观点 请老魔们继续帮楼主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