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 6exhp 混控 X 舵问题

楼主(2010-03-17):
买了台潜艇,现在一切搞定,之差控了,接受用的是6ex里面自带的微型接收,需要解决X舵控制问题,如何调整使6exhp同时控制2舵机?求教了。

楼主:
很明显Y线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混控2通道,类似机翼双舵机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明显Y线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混控2通道,类似机翼双舵机控制。
用偶的两用模块将控改装成AP/HP两用,在AP模式下就有你需要的混控功能。

楼主:
大大有没有连接,还有改造的方法?我看看怎么个改法。难说还真要改A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