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sv起飞右偏

楼主(2010-03-17):
刚新买回来的固朗450sv带平衡仪的,试机的时候转到一定速度就整个飞机向右偏,就赶紧收油不敢飞了。但是看论坛上说一般都是向左偏的,是不是飞机没调好呢?还是这飞机就是向右偏的?

网友A:
十字盘没水平是把,装了平衡仪要通电等平衡仪自检完毕。舵机动一下才可以起飞,而且飞机要水平通电,不然十字盘会不平的

楼主:
十字盘没调过,买回来的时候店家说已经调试好了,说右偏正常,但是我就是觉得好像不对,桨都刮地了。通电都是水平通的,我检查十字盘看看。

网友B:
十字盘不水平

网友C:
也可能是地板不水平。

网友D:
也可能是地球不平。

网友E:
十字盘没调平

楼主:
刚才看了,启动的时候十字盘是平的,往上推油门,十字盘就会慢慢左边高右边低,会不会是舵机的问题啊?
但是油门HOLD的时候,推油门十字盘好像就不会偏,怎么回事呢?

网友F:
控没调好 混控应该没调好吧

网友G:
舵机全都一样吗

楼主:
舵机都是原装的呀 应该都是一样的

网友H:
你的控没设置好吧?CCPM十字盘 没选吧

楼主:
买回来是新的7通道的控,固朗这个新的控说明书都还没出
回去看看旧的6通说明书能不能用

楼主:
刚网上看了下6通的说明书,没那个选项呢。问过小邱,他说有平衡仪的用1舵机普通直升机模式就行。
应该也不是这个问题吧,把油门锁住推为什么就不会偏呢?

网友I:
是控的设制没设好! 用的啥牌子控啊?

楼主:
固朗的原装控KX-7

网友J:
调一下舵机行程 还有D/R EXP的 数值 肯定有问题 ~

楼主:
试了下把平衡仪关掉就正常了,可能平衡仪设置有问题,继续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