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造个大JJ 动力咨询

楼主(2010-03-17):
准备造个大JJ 上单翼 类似赛斯纳 计划 翼展1.4到1.6米 用来搞
航拍
准备用KT板+三合板加强 这回买的KT比较重 估计做起来 重量应该超过1000G 控制在1500G以内 准备用2212 1000KV 1060浆 50A电调 20C 11.1V 1500MA的
电池
不知道可行否 这样配置是否科学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大飞机阻力大,需要的拉力也更大。这个尺寸的飞机,建议电机还是换成2217 950rpm/V,上1147减速桨,1155直驱桨的话拉力小不少。另外电池最好是加大到2200mAH,除了保证续航时间,还可以起到配重的作用。

网友B:
2212小了点,用2217吧,电调30A就够了,电池最好3S2200MAH.

网友C:
不算大呀!

网友D:
我以为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