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大拉马事情

楼主(2010-03-17):
我新买一个大拉马,飞起来感觉没有v4稳,大家的也都这样么,还有就是尾巴一会右飘一会左飘,这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等这它飞戒指呢

网友A:
调三合一控制器,很好飞的

楼主:
Ls怎么调

楼主:
尾巴转的快。十多秒一圈

网友B:
是E020吗?如果是这机那是太稳定了,除了没调好。

楼主:
是e020.尾巴就是不好。该怎么调

网友C:
大lama比V4要稳得多哦!
在三合一上,感度旁边那个旋钮。
飞机尾巴左偏,那就往右调,相反就往左调。记住是在断电的情况下调才有效。
调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位置后,可以用控上的微调再做调整。
这个JJ有个通病,飞久了容易温漂,得靠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