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证一下自己对螺距油门的搭配思路~~

楼主(2010-03-17):
这个问题也问了很多坛子上的老鸟,但是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 案,然后自己想了想,才在这里求证一下,如果不对,请拍砖(别打我头)

我认为是:高转速,低螺距费电,高转速不能让陀螺仪感度更高,只是让尾旋翼转速更高,增加推力,从而让锁尾舵机需要的行程更小,来提高锁尾反应力。如果大桨转速太高就会浪费能源,如果螺距太高就会影响大桨转速,让锁尾延迟。?
舵臂用内孔是为了让舵机更快的到达所需行程量,从而提高锁尾反应速度。?
调整螺距和油门曲线时,是根据油门控制杆50%为悬停点,从而调整?
先调整螺距为-2 5 11(12)度,然后油门为默认0 25 50 75 100,通过实际飞行后在调整油门曲线到锁尾最佳状态(不追尾为最佳?)?
所以螺距基本保持不变?
只要在螺距0度的时候,让两只桨保持水平(旋转360度)就不会出现双桨了吧?同样斜盘也是水平状态吧?
是不是做好以上调整就能让把飞机调整到最佳状态了呢?(不包括机械运动调整)
希望思路是正确的,更希望和我一样的新人能把飞机调到完美状态!~~

网友:
1、对
2、错
3、对
4、基本对。还得保证快速加减油门时不摔尾。
4、对
5、前错,后对。出现双桨与球头扣磨损、相关部位轴承减息、桨叶对称性(几何形状、抗扭曲、抗弯曲等)等因素有关,0度时这些因素的作用并未发生作用。
6、考虑到以上动态因素,通过试飞、调整的循环,才能让把飞机调整到最佳状态。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希望能帮助和我一样

网友:
如果你是450 11度12度的螺距就大了!到10度就很大了,一般都是9,10度
    因为450桨储能太小了,电机的扭力又不够,
12度螺距桨速急剧下降,排风量急剧减少,反而不及9,10度的排风量大,瞬间推力大!

  每台飞机的总重都有区别,还有各个电机功率,扭矩,所配齿数都有区别,
所以各个飞机根本不能一概而论,最简单的就是,用油门配合螺距,悬停电流最小的就是你飞机最好的!还有总螺距是均匀变化的,不能忽大忽小,就要用油门变化去配合总螺距,激发出你电机的最佳工作状态!

楼主:
最大11度是听来的,我自己的鸡鸡还是10度
谢谢楼上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