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空三栖飞艇多大尺寸配以下的配置呢?

楼主(2010-03-17):
请教模友们:海陆空三栖飞艇多大尺寸才配以下的配置呢?2208-KV2600-30A .
电池
11.1V1500MAH

网友A:
这东西需要的静拉力比较大,速度要求并不高,多大尺寸的都不该上2600rpm/V的电机。400~500克左右重量的话,用1200rpm/V的2208电机,配合8×3.8减速桨,标准配置。

网友B:
听沙发的没错,他是动力配置专家。

楼主:
谢谢模友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