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可以不拆检测无刷电机有无烧掉??

楼主(2010-03-17):
有什么方法可以不拆检测无刷电机有无烧掉??也不用电调
由于电机上了胶无法打开,又怕电机是烧坏的造成短路把电调给烧掉,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万用表伺候!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分别测量3组线圈的阻值看是否相等,或者让转子匀速转动,测各组线圈的电压是否相等。

网友A:
按LZ的话题(。。。。。可以不拆检测无刷电机有无烧掉??。。。。。)。藤椅的回答最精确。最简便快捷。(有焦湖味就烧过,至于坏不坏,LZ的话题没有问,有时轻微的烧糊是还能继续用。)现实生活中,单用万能表去查电机故障,60%以上是查不到的。如果输入低压交流电,再用万能表去找故障,那就能准确地确定电机故障。方法是:在A__B相通低压交流电,在B__C相量输出电压或短路电流。三相循环测量,三个数据就可以确定电机是否正常。(请楼下继续补充。。。。。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LZ的话题(。。。。。可以不拆检测无刷电机有无烧掉??。。。。。)。藤椅的回答最精确。最简便快捷。(有焦湖味就烧过,至于坏不坏,LZ的话题没有问,有时轻微的烧糊是还能继续用。)现实生活中,单用万能表去查电 ...

模型的无刷电机本来就是低压电机,用万用表就行,220V电机用万用表不行

网友:
量电阻是可以的。。不过效果不一定好。电阻有问题,电机肯定有问题,电阻没问题电机或许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