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一下车螺纹问题

楼主(2010-03-18):
车304不锈钢螺纹,车到到0.8深度以后怎么进刀都有震纹,如何解决。

网友:
进刀太大了吧?

网友:
应该是材料太硬,用上尾顶尖再试试。

网友:
我也是车出来的螺纹不光洁,

网友:
不要用直进法进刀,用干刀试试。

网友A:
用小床对不锈钢进行重切削要注意进刀量!有必要的话换大一点的床子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到了:loveliness:

网友:
左右晃动进刀,老师傅的经验,不知道试过没有?不锈钢发粘,悠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小床对不锈钢进行重切削要注意进刀量!有必要的话换大一点的床子

华哥,能换大床子还要在这里吗?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

网友:
是刀低了。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关注.对上面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什么是"干刀"?
左右晃动进刀:是车螺纹时左右拧小拖板?还是左一刀右一刀?
还有刀尖高度是多少合适呢
小床子我是不敢大进刀,最小时进刀2丝,还震.网上看了个经验说进刀不要太小,不锈钢表面加工后会硬化,硬度会是原料硬度的1.5到2倍,硬层最厚会到0.1mm,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最根本的,刚性不足,其余都是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