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配置,不知这样是否适合新手大家帮忙推荐

楼主(2010-03-18):
小弟是新手,因为收了架2手的飞跃一次没飞起来,还炸机了,所以感觉不好,一生气就搞了架YT PRO 空机。然后想自己配配件一下是小弟的想配的东西,不知道这样陪的话,是否比较平衡,跟适合新手学习。
电机:蝎子,2221-8
电调:蝎子,2-4S 15V 60A ESC
陀螺儀: futaba GY520
锁尾陀机:futaba S9257
其他三个舵机还没想好

调整大小

新买的Pro,准备自己安装,另外一架是收2收的一次没飞过就炸2次机(比别我试飞的)

新买的Pro,准备自己安装,另外一架是收2收的一次没飞过就炸2次机(比别我试飞的)

调整大小

自行安装完成

自行安装完成

调整大小

两架对比

两架对比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旋转

我个人感觉要是其他颜色的话会跟好看点

我个人感觉要是其他颜色的话会跟好看点

网友:
不大合适,你走的都是高端路线.
不过有钱的话就另外说了

网友:
你要是不差钱  那是不错的配置

网友:
尤其是蝎子的电调,60A哇!!

网友:
太高端了,新手不适合哦

网友:
除非LZ是米人

网友A:
炸机不是FY的问题,YT一样秒炸。

网友:
期待楼主早日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机不是FY的问题,YT一样秒炸。
说的对

你那算是高配了,新手最好有人带!!!!祝早日冲天!!!!

网友:
3个933 好用。。

网友:
芝麻开花节节高!
技术要一步步提高!

网友:
不怕蝎子的电机太爆了?感觉楼主是个米人啊,新手就上那么好的配置。不过其实不管亚托还是飞越,你技术不好的话照样秒炸。不关飞机的事

网友:
米人新手

网友:
不是飞机的问题是技术的事,多练模拟先

网友:
说的对,新手先多练一下模拟吧! 免得又一飞就炸!

网友B:
  用蝎子电机...估计炸得还快..还有更危险...

网友:
技术才是王道!再好的配置,不会飞炸的更快!
多练模拟器吧

网友C:
要搞清楚前面一架为什么没飞起来,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算换再多飞机也没用

网友:
恭祝LZ早日爽炸PRO`
换伞齿,折腾啊

网友:
这些高贵的东西,我平时想也不敢想,看来楼主虽然是新手,但同是也是个米人

网友:
找个老鸟帮你把鸡鸡调好,然后练技术
你这配置够牛的

网友:
LZ一定要找个老鸟装配、调机和指导。然后上个模拟器狂练技术,等悬停过关后再上真机!!LZ的初飞的失败与飞机和配置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目前处于高度兴趣状态,急切盼望飞机能够飞起来,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必须按程序进行,绝对要多潜水,多请教,不要急于上机飞行。3个斜盘舵机YT450PRO的410M和65MG都不错。遥控器倒是要买好点的,建议FUTANA 10C以上

网友:
鉴定结果:楼主是米人~~1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搞清楚前面一架为什么没飞起来,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算换再多飞机也没用

前面那架不是我飞的,是老手飞的,好像是没调试的不好,然后用的东西太差所以导致老是炸机,这才想让我花多钱买电子,其实我发现新手飞就是飞机本身炸坏的多,电子还是不怎么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配置很牛B!!!

网友:
配置走顶级路线啊。斜盘舵机就上futaba s3156吧。你这pro太牛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蝎子电机...估计炸得还快..还有更危险...

同意,那个电机不是一般的暴啊!

网友:
 要上 顶级 配置就上 TG450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