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的油门曲线

楼主(2010-03-18):
大家好啊,最近入手了一台FUTABA T8FG ,昨天发现油门曲线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有两条竖线 ,一个数值怎么也调不过去了,请大家帮我看看什么原因啊。最后,删除全部数据后,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还有请大家指点下,三段开关大家一般怎么用,定义什么比较好,两个时间我一个油门联动,另一个就是三段开关,不知道合理吗,请高手说说,谢谢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b4470233-3221-11df-b935-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啊,最近入手了一台FUTABA T8FG ,昨天发现油门曲线突然变成了这个样子,有两条竖线 ,一个数值怎么也调不过去了,请大家帮我看看什么原因啊。最后,删除全部数据后,才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谢谢。还有请大家 ...

楼主:
还有个问题,T8FG里面的D/R好像是大小舵和EXP曲线在一起的,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 ,大家一般三段开关都定义什么啊,飞固定翼的,谢谢

网友:
T8FG没用过,我以前用FF9的时候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有人知道吗,碰到的说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