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说明书简要注释

楼主(2010-03-18):
8FG
8 通道遥控器
FASST-2.4GHz Multi-ch/7-ch mode selectable
如果你用过iPod的话,再用8FG的操作界面就非常适应啦!!!

接收机兼容性

模式调整方法:
LINKAGE MENU—FREQUENCY—FASST (7CH/MULT)
美国手/日本手改法 (STICK MODE):
SYSTEM MENU—H/W SET—STICK MODE

R6008HS,Normal mode/High Speed mode模式辨别与切换:
(1)辨别:不开控,开接收机指示灯红亮为普通模式,红绿都亮为高速模式。
(2)模式切换:不开控,按住按钮开接收机超过1秒,。
(3)对频:开控,开接收机,按住按钮超过2秒,等绿灯亮。

通道分配:

1副翼、2升降、3油门、4尾舵、5感度、6螺距、7定速、8油针

系统菜单:

[TRAINER]教练:
[DISPLAY]显示:对比度、背光
[USER NAME]用户名:设置用户名称
[H/W SET]H/W设置:摇杆开关反向、改手stick mode
[INFO]产品信息:改语言

连杆菜单:

[SERVO]舵机状态显示
[MODEL SEL]模型选择、命名
[MODEL TYPE]模型类型、斜盘类型
[FREQUENCY]发射模式(7通/10通)、地区选择(法国/其他)
[FUNCTION]开关分配
[SUB-TRIM]辅助微调
[REVERSE]反向
[FAIL SAFE]失控保护
[END POINT]行程调整EPA
[THR CUT]发动机熄火
[IDLE DOWN]降低怠速速度
[SWASH RING]斜盘调圆
[SWASH]斜盘设置、总距周期距行程、斜盘动作精确调整
[T1-T4 SET]电子微调设置
[DATA RESET]数据重置

模型菜单:
(一)常用用功能

[SERVO]舵机状态显示
[CONDITION]飞行模式开关分配、飞行模式切换延迟等
[DUAL RATE]双重比率
[PROG. MIX]混控程序
[PITH CURVE]螺距曲线
[THR CURVE]油门曲线
[THR HOLD]油门锁定
[SWASH MIX]斜盘混控
[THR MIX]油门混控
[PIT-->RUD]尾舵混控
[FUEL MIX]油针混控
[GYRO]陀螺仪
[GOVERNOR]定速器

(二)固定翼用功能(不玩固定翼,不太懂这个):

[THR DELAY]油门延迟
[AIL DIFF.]不懂
[FLAP SET.]不懂
[AILCMBFLP]不懂
[AILRUD]副翼――>尾舵
[CAMBER MIX]不懂
[ELECAMBER]不懂
[CMBFLPELE]不懂
[RUDAIL]尾舵――>副翼
[RUDELE]尾舵――>升降
[SNAP ROLL]不懂
[AIRBRAKE]空气闸
[FUEL MIX]油针混控
[GYRO]陀螺仪
[MOTOR]马达
(三)直升机功能

[PIT CURVE]螺距曲线、悬停最高最低螺距微调
[THR CURVE]油门曲线、油门微调
[THR HOLD]油门锁定、舵机延迟
[SWASH MIX]斜盘混控
[THR MIX]油门混控
[PIT to NEEDLE]螺距->油针混控
[PIT to RUDD]螺距->尾舵混控
[GYRO]陀螺仪
[GOVERNOR]定速器

计时器设置:

在主界面上分别点击ST1、ST2进入,设定报警时间、计时归零、开关分配等

键盘锁定:
在主界面按住S1超过1秒,则锁定键盘;再次按住S1超过1秒,则取消锁定。

网友:
克利是个好同志,猛,顶

网友:
克里这个同志好吗

楼主:
据我猜测,futaba的接收机分为1024和2048两种解析度,以及14毫秒和7毫秒两种刷新率,7毫秒即所谓的高速版。
8通以上信号为2048解析度,6-7通为1024解析度。因此,发射模式分为7通(1024解析度)和多通道(2048解析度)。
6008HS,6106HFC,6014HS等带H后缀的接收机为高速版;而608FS,617FS,6014FS等为14毫秒,普通版。
高速版既有7通的,也有多通的。
使用时一定注意通道模式切换,和刷新率设定。

网友:
好  希望有高手提供更多的8FG说明书资料

网友:
我爱死你了

楼主:
键盘锁定:
在主界面按住S1超过1秒,则锁定键盘;再次按住S1超过1秒,则取消锁定。
:loveliness:

楼主:
不用继续啦,基本的东西都有了。。。
每个菜单里面的东西,没有翻译的必要。。。自己试两下就知道怎么用了
确实搞不懂的来问下就OK啦

网友:
我想换12C的空 不知道功能如何 请楼主帮忙看看:loveliness:

网友:
感谢无私的分享

网友:
像LZ这样人越多越好啊

网友:
[AIL DIFF.]应该是调节两边副翼偏转角度不同的,因为飞机平飞时,机翼是有升力的,如果两边副翼偏转角度一样,那么两边机翼的升力绝对值就不一致,使得飞机不是绕着纵轴横滚。所以,向下偏转一边的副翼的偏转角度,应该比向上偏转一边的副翼的偏转角度小。

网友A(2010-04-19):
请教LZ,刚用T8FG,:loveliness: 怎样把8个通道的比例控制调整为各自独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LZ,刚用T8FG,:loveliness: 怎样把8个通道的比例控制调整为各自独立啊?

你是飞固定翼的吧?

网友(2010-05-21):
8FG是个好控,拿到手一点也不感觉像玩具,很有质感。用的很爽。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啊!

网友(2010-08-18):
好贴,学习中。

准备 入手一台,呵呵。

网友(2010-09-18):
做个记号...

网友:
狂顶几下  多谢多谢

网友(2010-11-06):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