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45 Power 改Hyperion EOS0615 DUO3 後端電源

楼主(2010-03-18):
由於購入Hyperion ESO0615 後,後端電源一直想買個好一點的,所以把腦筋動到PC or Server 所使用的電源供應器上,但是由於PC所使用電源供應器都會轉換為5V、3.3V所以把腦筋動到Server 上面...IBM X345 Power 最大輸出514W 並12V有最高42A的輸出所以就改裝下去給Hypersion吃吃看~

网友A:
若只是充小电池没问题。如果经常以10A充6S电池,最好用18V以上的电源。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