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8):
朋友有台C0618床,我想放在楼上。觉得挺重,哪位大侠知道它连底座的重量能多少斤,放在楼上能行不?谢谢各位!

网友A:
楼的质量好就没问题。好象400来斤。

网友A:
qihong123 2009-8-26 13:40
加上底座600多斤,不要底座的话只有100 多斤
如果单是上面的部分不算电机一个人就能搞定

网友B:
把底座卖掉,卖的钱重新焊接角铁底座,安装脚轮,方便移动,还能剩下不少呢。

楼主:
觉得卖了可惜,一套的东西。91年的产品。

网友C:
绝对反对拆散底座

网友D:
朋友,
不要拆底座,
可以把底座拿去做气割的地方,
把油盘割下来,
这样就成了台式的061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