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的e020改无刷后,一推油门就狂旋转,调微调也不是往左,就是往右狂转。

楼主(2010-03-18):
用的这个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搭车学习

网友:
我们正在学习中,,,

楼主:
三合一也调了,没用。另外两个电机忽快忽慢的转,转换器亮红灯。

网友:
为啥不改全无刷呢?还用转换板?我有个小lama已经改装成功了。QQ109425423,有兴趣联系一下。注明lama改无刷

网友:
我估计控需要改造一下,控制左右方向的电位器窜两个电阻上去,让控的敏感度下降。

网友(2010-05-10):
回复 楼主:

你那个套装在哪买的 多少一套啊

网友:
谁叫你改的,像我不改多省心啊

网友:
请把电调接到转换器上的2组插头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
如果还是调不出来,最大的可能就是ESKY的这个原装3合1和你买的转换器不能好的兼容,解决的办法一是拆3合1里面的2个电容和2个二极管试试( 坛子里有朋友介绍过) ,二是用科乐科拉码的4合1,不过代价比较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