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4。8V 2500MA镍氢接收机电池组,能否用4.8V500MA直流电源充电?

楼主(2010-03-18):
请教大家:4。8V 2500MA镍氢接收机电池组,能否用4.8V500MA直流电源充电?

网友:
冲不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用多少V的电压?

网友:
你有万用表吗?
你先测一下空载电压;再测加载电压(用一4.8V300MA手电珠做负载)
空载电压应6---10V,
加载电压应不底于5V

楼主:
回复 网友B:

空载充电时,最好用几伏的电源啊?电流最好是多少?
我看FUTABA原配的充电器充电输出才4.8V 50ma

网友:
计算好时间 恒流充即可 串个50度的温控器 镍氢镍镉电池充满的标志之一就是发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载充电时,最好用几伏的电源啊?电流最好是多少?
我看FUTABA原配的充电器充电输出才4.8V 50ma

futaba原配充电器标称是4.8v50ma,但实际空载输出电压接近7v。所以你要查看一下你将要用的充电器的空载输出电压也要在7v左右,而负载电压要稍高于5.2v,500ma的电流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FUTABA原配的时镍镉电池,我现在用的时镍氢电池,不知道对充电电压要求有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支持狼版,最简单的恒流充就好,算好电流和充电时间,到时拔掉就行

网友:
无论镍镉或是镍氢电池,使用FUTABA原厂充电器就能通通搞定。

不同电压、电量的充电器,不同的电池厂牌都会有不同的充放电压、电量曲线。

充电时间最简略的计算方式就是
4.8V500MAH  乘以5小时 =  2500MAH
如果使用4.8V500MAH的充电器,只需五小时就能将4。8V 2500MA镍氢接收机电池组充饱。

五小时充饱电 = 快冲  = 高电压高电流充电 = 减少电池寿命
快冲万一忘了拔电使充电时间过长,可能导致电池发烫膨胀坏掉。

最理想的充电器容量就依上列简略计算方式,让电池能够在10 ~ 24小时左右的慢充来充饱电都属OK,假使有时忘了拔掉让他多充一天也不会对电池有太大立即的伤害。所以FUTABA原厂充电器还是最理想的选择,只要爱护着使用原厂电池使用十多年大有人在。

记住要买质量好一点的测电表来随时量测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