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诉苦贴泛滥,总结一下根源就是九x不该给260a配那个玩具控。

楼主(2010-03-18):
单桨入门,本来就起点高了。
配个玩具控,还没法接模拟器
广大新手只能在不断的大炸,小炸中练技术,技术根本很难提高。

esky套装直接带模拟器,华xx的2402好歹能接模拟器。只能说九x的这个点子真的很高啊 。

网友:
严重同意!——————————————————————飞机一般,控——太SB了!260没有继承210的经典……

要是260来一点金属,再加个无刷,再换个有手感的控——卖680也有人买!!!

网友:
跟本就不是控的问题,我很平衡的飞,也坏舵机,明显是设计问题和用料偷工..
用一体舵机,坏了就要换电路板,只要你用高级模式玩,飞机的满舵量玩,就卡坏舵机,明显是有意设计让消费者长期买单.
SB才买九鹰的玩具.买个环奇好过..

网友:
当时买了260A,我就超级不喜欢那个怎么看都像玩具的遥控器,不过就算换了九鹰208的大遥控器也好不到那里去,控杆还是很生硬,我已经把里面的弹簧限位都调到最软还是不行,那个油门推杆也不好,我是把里面的金属压片拆了才觉得好用。
另外就是关于大遥控器里面的模拟器插孔,九鹰厂家故意把其中信号的插针换到另外一个位置,这样就和其它牌子遥控器通用的针脚定义不同,使得用其它非九鹰模拟器的玩家无法连接电脑玩,要逼着玩家买九鹰厂的高价,功能又不多的模拟器来玩。其实只要拆开遥控器,把模拟器信号的那个针脚和旁边的针脚短路连接,这样就可以使用非九鹰厂的普通模拟器来玩。
九鹰厂家就算想赚钱,也应该先把质量搞好,才对得起五百多元的价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哦,傻逼才买的,我买过,很多人都买过且坏了,所以因为买260成傻逼的好多人

小弟住台北..拉瑪V3玩的好好的..手癢跑去買了這小單槳機..就一個禮拜..7天而已..成了大哥口中的 SB ..主機板上燒掉兩顆小晶片
左邊伺服機不動了..成了  SB 小3動..買塊板子要整套快一半的價錢..一直放著看了很討厭..賣也沒人收..丟了又好可惜..整台漂漂亮亮的成了靜態模
型..現在還得把控收起來不擺在一起..老有人問..哎呀~好可愛! 飛一下來看看..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住台北..拉瑪V3玩的好好的..手癢跑去買了這小單槳機..就一個禮拜..7天而已..成了大哥口中的 SB ..主機板上燒掉兩顆小晶片
左邊伺服機不動了..成了  SB 小3動..買塊板子要整套快一半的價錢..一直放著看了 ...

还不如直接买MSR。看九鹰那个厂品,就出不了什么好货。

网友:
对!九鹰要给消费者一个公道

网友C:
嗨 。。。厂家没什么要攻击的了,产品有缺 陷是正常 ,好好改进好好售后是最好,国内能得遇到些厂家是比较听的进国内模友意见的 ,SJM 是一家 不过这些年消失了,国内模型厂主要是出口 国内不太甩的, 典型的华科尔 我入门2005年就被人骂的体无完肤的,不过人家还是发展的很滋润

网友:
滋润的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嗨 。。。厂家没什么要攻击的了,产品有缺 陷是正常 ,好好改进好好售后是最好,国内能得遇到些厂家是比较听的进国内模友意见的 ,SJM 是一家 不过这些年消失了,国内模型厂主要是出口 国内不太甩的, 典型的华科尔  ...

九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山寨别人的,销路靠托托起来的,同时没忘了来个恶人先告状诬陷别人“山寨”他的产品。就这样的厂,你能指望它好好对待顾客?

把SJM和九鹰相提并论是一种侮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哦,傻逼才买的,我买过,很多人都买过且坏了,所以因为买260成傻逼的好多人

报告!浩浩荡荡的SB队伍中也有我一个!!!

网友:
飛 SJM 的朋友的確不算很多..現在台灣還是有很多支持者..最近小弟這裡好多人都買了"泰世"的EP 425..聽說套裝價錢是亞拓500ESP的一半..飛行影片看起來很不錯..逛模型店時還去看了零件價錢..還真是平易近人..(剛好陳列在亞拓700的隔壁~嘻)..不曉得在各位大哥那裡多不多人飛..
糟~這樣算不算帖子發錯位置啦..小弟不是故意的...

网友:
九叉叉当时淘宝上卖450元。当时想买。后来嫌小。就放弃了。现在进了450。现在想起还好当时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网友:
 LZ没被歪道搞着啊!!先前我也想进台小鸡鸡玩下!!还好没有进!!

网友:
我也有一段时间狂迷九叉的260,后来觉得这机器太对不起它的价格(当时最便宜的团购到了560左右),就算了。
前两天看到有地方(忘了是哪里了)卖到390附近吧我就动摇了,又看到修机器的朋友很多,更坚定了我不买它的信心。